U盘数据恢复思路与流程

楼主(2018-05-05):
U盘数据恢复思路与流程
以下故U盘数据恢复思路与流程
以下故障在维修时,首先要排除USB接口损坏及PCB板虚焊、及USB延长线正常的情况下,再维修判断。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U盘专业数据修复:
u盘工具所要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方案的U盘想要工作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 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
U盘专业数据修复: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是无法测量的,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要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电脑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H”“提示格式化”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盘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目前,U盘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人们经常用U盘来备份、携带、转移文件。但是,如果将U盘从USB口拔出之前,忘记了执行卸载*作,或者执行卸载*作不彻底,或者由于误*作,而直接将U盘从USB口拔了出来,就有可能会导致U盘损坏,有时甚至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如果以前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多半会认为U盘已经不能使用,该扔进垃圾箱了,但这样又觉得太可惜了。
有没有办法恢复U盘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就会出现有如图的界面,在文字“磁盘1”上单击右键,选择“初始化磁盘”,直接单击“确定”。初始化完成后,U盘的状态变成为“联机”状态。
注意此时U盘的锁要处于打开状态,否则会出现如下提示:“由于媒体受写保护,要求的*作无法完成。”
右边的白框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磁盘分区”,进入新建磁盘分区向导,直接单击下一步,选择分区类型(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一般选择主磁盘分区即可。(注:下面的对话框会顺序出现,所以就不在这里给出其屏幕拷贝了。)
下一步-选择磁盘空间容量:一般使用默认大小。下一步-指派一个驱动器号(或不指派)。
下一步-选择“按下面的设置格式化这个磁盘分区”设置格式化的形式(文件系统类型、分配单位大小、卷标)(不用选择快速格式化)。
下一步-成功完成格式化向导。单击完成等待其格式化完成即可。格式化完成后,U盘状态显示为“状态良好”,即大功告成。障在维修时,首先要排除USB接口损坏及PCB板虚焊、及USB延长线正常的情况下,再维修判断。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U盘专业数据修复:
u盘工具所要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方案的U盘想要工作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 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
U盘专业数据修复: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是无法测量的,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要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电脑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H”“提示格式化”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盘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目前,U盘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人们经常用U盘来备份、携带、转移文件。但是,如果将U盘从USB口拔出之前,忘记了执行卸载*作,或者执行卸载*作不彻底,或者由于误*作,而直接将U盘从USB口拔了出来,就有可能会导致U盘损坏,有时甚至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如果以前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多半会认为U盘已经不能使用,该扔进垃圾箱了,但这样又觉得太可惜了。
有没有办法恢复U盘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就会出现有如图的界面,在文字“磁盘1”上单击右键,选择“初始化磁盘”,直接单击“确定”。初始化完成后,U盘的状态变成为“联机”状态。
注意此时U盘的锁要处于打开状态,否则会出现如下提示:“由于媒体受写保护,要求的*作无法完成。”
右边的白框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磁盘分区”,进入新建磁盘分区向导,直接单击下一步,选择分区类型(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一般选择主磁盘分区即可。(注:下面的对话框会顺序出现,所以就不在这里给出其屏幕拷贝了。)
下一步-选择磁盘空间容量:一般使用默认大小。下一步-指派一个驱动器号(或不指派)。
下一步-选择“按下面的设置格式化这个磁盘分区”设置格式化的形式(文件系统类型、分配单位大小、卷标)(不用选择快速格式化)。
下一步-成功完成格式化向导。单击完成等待其格式化完成即可。格式化完成后,U盘状态显示为“状态良好”,即大功告成。

网友:
学习了 每次我接到优盘数据恢复找不到盘头痛  。

网友:
学习了    好几次找不到盘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