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REV:3.0 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又自动转一下停。

楼主(2018-05-05):
技嘉GA-H61M-S1  REV:3.0
故障 触发风扇转一下停,又转一下停,无限循环,点不亮。。。拔掉内存也不报警
无线掉电重启,一般就是内存接触不好,或者缺供电,或者BIOS问题的。。。先把内存拔了也不报警。,然后测量所有供电全部正常。。接着就是刷BIOS了。
论坛下了2个BISO,一个刷上去故障都不一样了,触发就掉电,也不会再转了。。。另一个刷上去还是原来一样的故障。。
中途还出现个插曲,刷了个BIOS以后变成不触发了。郁闷,,测量没了待机电压,待机3.3V的稳压IC5V都没有过来,不多说了这个,技嘉的板子,就那个地方直接拉个5V过来得了。。然后能触发了,继续修原来故障。

然后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2121-1-1.html
直接也去测量IO电压检测端,发现一模一样是12V检测电压出了问题。。。接着拆下来R58和R85,乖乖都正常的。这里借用他原帖的图纸方便大家看。
。。索性直接拆了不要这2电阻,,,开机风扇一直转,不会停了,也不会跑码。。。。这时候想到旁边的5V电压检测脚电压是2V正常的。。。所以就直接短接了图中的R58和R59,2端。。触发一路跑码开机正常。

网友:
技嘉IO的12V检测的问题,经典通病

网友:
处理的果断,典型实用型维修技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的多了经验之举。我小小百一个有时候图纸都看不好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华硕的板子也是这样,供电什么的都正常,BLOS也刷了,但没去测这个检测脚客户急着用就拿走了,以后遇到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

支持 反对

网友:
作为小小白的我以前也遇上这种情况,以前用复杂的修法用电阻分压计算器去找合适的电阻换上,但管不了几天,后来直接也是短接其他电压检测脚。又快又省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典型实用型维修技术,

网友:
多年的老毛病了 修了好多这个问题 VIN检测脚不对  触发就跟BIOS文件坏了一样的病症

网友:
电压反馈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到过

网友:
这故障很经典,刚刚就搞一个12v偏低波动的,有时零有时不灵,上拉下拉+滤波电容,懒得测是哪个了,3个小零件一块换了。

网友:
ASUS的监测到电压不对还能亮,技嘉的竟然直接保护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典型实用型维修技术,VIN检测脚不对  触发就跟BIOS文件坏了一样的病症

网友:
技嘉IO的12V检测的问题,电压反馈

网友:
学习了。收藏起来以后用。楼主很腻害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膜拜大佬~

网友(2018-10-10):
技嘉主板的老故障。但在IO是ITE8620上还是少见。

网友A(2020-06-16):
问一下进不了界面你们怎么刷boss的

网友A:
有谁知道为什么我插电源风扇一直转显示器没信号!是不是也板子问题了内存显卡都折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