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m59l自动触发电流0.36

楼主(2018-05-05):
   如题,然后3 5V正常,触摸按键有3.3V,按下按键有0-3.3V跳变,刷过bios,症状一样,然后摸cpu有些温度,但是不烫手,能认为是cpu坏了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ASUS自动触发是正常的,只有3V 5V么,其他的电压呢、?

网友:
量一下 其他的电压 都出来了   还有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自动触发是正常的,只有3V 5V么,其他的电压呢、?

待机电流 0.36正常吗??其它还有个适配器接口有个电感上有1.02V,其它的电压还要查什么??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一个个查查

网友:
cpu有温度,但是不烫手这个正常吗??会不会cpu坏了呢?

网友:
你这还是找专业的人搞吧,完全跟你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