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Tw200f

楼主(2018-05-05):
已测出保险和周边几个电容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别的地方有有问题吗?怎么测出来?

网友:
忘了说故障,故障是开机白屏,希望各位大神,踊跃评论!!!

网友:
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

网友:
弄个保险通电试试,用电流表限流,估计是电容质量问题短路了。

网友:
电容只能一个个拆下来,看看那个坏了,有的是温度导致的

网友:
电源的原因引起短路吧,这个一般使用是先插220在插显示器,先插显示器在插220就容易坏

网友:
有的是电感坏了,不能测量出来,只能换了

网友:
电容看样子排除法,看看那个坏了,有的是温度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