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78的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8-05-05):
七彩虹A78  FM2的主板,开机不显示,测量无CPU供电。供电IC是RT8878A,,论坛找了一下,找了个RT8878B的PDF做个参考。测量28脚VCC有,37脚EN 无电压,呵呵,运气不错。

跑一下线路,EN端连到一个103的排阻,测的排阻一段有3V一段无电压,,用镊子短接CPU供电就出来了。。。马上换了一个103排阻,还是一样。。。。然后整个板子跑遍了也没测到EN连到别的什么地方。。节省时间直接就把那连了。。开机跑码正常点亮OK。。

网友:
没看明白,能不能配个文字说明啊?

网友:
这还要怎么说明??这还不明白只能说明你看不懂了

网友:
飞了根线,断线了么

网友:
CPU供电芯片没有EN电压还算比较好修的

网友:
供电条件不满足,创造一个条件,不错

网友:
新手看不懂啊。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好。要是没图纸就难弄了

网友(2018-09-18):
脚位的确一样 盈通A55D-M2用的是RT887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