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B75 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8-05-05):
桥供电内存等其他供电全部正常,就CPU不正常,12V都有,1.2v没有。然后最下面那一组一个1.2V,一个1.5V,但是我这还有另一个同样的板子,可以开机进系统的,不过这个关机之后就不触发,需要放下电才能再开机,我量这块板最后一组CPU供电也是1.2和1.5,吧两块板子的BIOS调换后问题依旧,需要放电才能开机的那块板最上面的那一组CPU供电不太正常,一个12V,另一个只有0.5左右,其他CPU供电场管都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9M

网友:
我照的有图片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上来

网友:
如果不换那个芯片能修吗?我焊工不太好,怕安不好,而且我也怕万一其他的地方坏了吧芯片烧了那我换上之后开机第一次能用第二次估计就又坏了

网友:
没有人吗?真的挺急的,老板催了好几次了..................................................

网友:
可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59M 频率设定脚电阻的问题

网友:
一般放电才能开机的可能跟CPU供电怕是没什么关系哟

网友:
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

网友:
如果不换那个芯片能修吗?看着有点难弄的

网友:
一般放电才能开机的可能的,所以不要太担心了

网友:
RTC电路问题引起放电才能触发

网友:
可以参考这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229-1-1.html  可能是RT8859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