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51寸等离子电视画面模糊 求助

楼主(2018-05-05):
客户说有台超薄液晶电视画面模糊,让拿来检查 心想着是 常见的伽玛校正换了就好,...
结果是等离子的 太复杂了,有经验的指导下 谢谢啦

网友A:
以前看到有商家出售等离子存货,暂时还没接修过一台。虽然是过时的产品,不过也很好奇,想拆个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有商家出售等离子存货,暂时还没接修过一台。虽然是过时的产品,不过也很好奇,想拆个研究,研究。

不如液晶好修  麻烦很

网友B:
Y,Z板上大管仔细查查,有无不良的。

网友C:
等离子修得伤心    。最讨厌修等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Y,Z板上大管仔细查查,有无不良的。

本来Y板VA 60V  VS 200V 正常,结果我断开YZ测量烧了2个板子,淘宝买了三件套好了几分钟又坏了   无语,正在返修Y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修得伤心    。最讨厌修等离子

我以后遇到等离子要么不研究,要么报价很高,这次这个换三件套应该能好,报价260,三件套拆机的248,加上返修运费  280成本了,心碎了

网友E:
等离子电视是个坑    坏一个板要换一套   好多修家电的都修怕了

网友B:
等离子报价七八百块。淘几个大管和二极管回来,看哪个坏换哪个,再检查下坏官的驱动,缓冲板。成本都不超过一百。
好捞过什么。。

网友:
像这样花屏的,一般都是Y,Z板上某路工作异常,查查。

网友F:
没修过,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叫等离子电视,修过自家用的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离子电视是个坑    坏一个板要换一套   好多修家电的都修怕了

是的,我买板这家是本地的淘宝店,整套换了好了几分钟又坏了,卖家不换只修,然后发回去Y板返修说好了,装上还是不开机,最后自己坚持发现还有没有修好的地方,在原机拆件   修复了,昨天客户拉走了  下次不接等离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修过,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叫等离子电视,修过自家用的LED的

感觉是CRT电视的升级版,像素点大  不细腻      就是色彩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报价七八百块。淘几个大管和二极管回来,看哪个坏换哪个,再检查下坏官的驱动,缓冲板。成本都不超过 ...

开始客户说是液晶电视,报价260  后来看到是等离子不想接,但是人家大老远拉来了,最终换了Y+Z+缓存    Y板返修一次还是不开机缓冲没有 电压,又买个缓冲    最后还是修Y板好了,总成本350+  哎

网友:
哎 总有湿鞋的时候啊 我也不玩等离子 很容易亏钱

网友:
等离子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功耗太高 热量太大

网友:
我有个同学家的等离子电视画面漂摆,问我能修嘛,我果断的让他换电视。没敢接修。

网友:
没弄过液晶,进来学学经验

网友:
等离子都是过去式了,不仅分量重,而且不好修。

网友:
等离子对我来说复杂,也接触的少,毕竟存有量不多

网友:
等离子电压太高经常烧屏,,,特别是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后遇到等离子要么不研究,要么报价很高,这次这个换三件套应该能好,报价260,三件套拆机的248,加上 ...

修等离子一般都要预计到换YZ板   修到最伤心的一个YZ板都换了   缓冲板还有问题  还好修好了

网友(2018-06-06):
从未修过等离子电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