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03M 不触发

楼主(2018-05-05):
今天接一台华硕X503机器,四合一的,插电瞬间有0.08的电流。然后掉到0
不开机 ,拆机,测35V,其中一个对地001,短路,没有
,不知道怎么区别35V电感,于是用3.3V烧机,最后发现如图的小电容短路。见图。直接机。
华硕

网友:
这种机器有点位吧。不过这种小电容短路还是不好找。除非有明显腐蚀

网友:
我也是摸了半天才猛然摸到的。没找到点位图。

网友:
短路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绝大部分都能烧出来的

网友:
烧鸡大法 怎么 试都好

网友:
还好是电容短路,貌似这个机器换个BIOS芯片刷了程序也会不触发,必须要原芯片刷才可以

网友:
看样子我是捡到便宜了。本来还想备份下BIOS,装起机了,就没弄。

网友:
恭喜楼主捡个大西瓜 ~~~~~~~~~~~~~~~~~~~~~

网友:
3 5V 确实挺难区分的 除非看PWM芯片的自定义 或者查5V的二级电压 一般是直通USB供电的

网友:
这个电容很烫吗 我烧鸡有的时候摸不出来 是我手不行吗

网友:
0.01阻值很小了 ,烧的时候没什么温度吧

网友:
我手比较烫。都摸不出来。谢谢楼主,。我这个弄好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区分35V电感的时候别用3.3V去烧1V去烧。慢慢加。万一那个电感是CPU的电感烧死了那就是大事了。

网友:
好,谢谢,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