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漏电维修

楼主(2018-05-05):
客户陈诉说晚上充满电不用到第二天又没电了,手机耗电很快,换过电池,期间一直也没用怎么手机,这种情况很多都是USB控制芯片损坏漏电导致的,简称U2,而这台不是,接过手机测试各项功能发现指纹不能正常工作,谈好价钱拆机检测,检测到指纹供电PP3V0供电短路,在C2013滤波电容测量电容两端导通,后面直接用松香熏白短路处,然后在短路的地方加上电,C2013旁的一个电容瞬间变黑,直接拆掉故障修复。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  一般都是u2  坏的多

网友:
不错 的 继续顶起来啦

网友:
太好了,谢谢分享。下次发表的时候配上图就好了。一点小要求不要太在意。

网友:
能开机的漏电一把都是3V供电问题比较多,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这种问题挺麻烦的,不全面测试机子功能,还真难找出问题,总是要先亏一个U2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下.U2漏电..还可以正常联电脑吗?

网友:
一般都是u2  坏的多

网友:
太好了,谢谢分享。下次发表的时候配上图就好了。一点小要求不要太在意

网友:
看一下供电正不正常·看一下对地组值

网友:
谈好价钱是关键,就算马上知道故障原件也不能立即在客户面前修好,不然客户会各种理由砍价.......说挑个小零件就好了,怎么怎么的.....最少要让客户等30分钟以上.....这样他就觉得花这个钱值得

网友:
这种用松香的办法不错,以后查短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