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8-05-05):
联想E450C,能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就是不定时掉电,不装电池也掉电。 求助

网友:
这种,一般考虑换板子,不论是从金钱还是时间技术来说都是一样。。。。。。。

网友:
掉电的时候摸下那里发烫,可能问题就出在那了!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网友:
温控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神了     反正就是插电池就掉电     插电池的掉电的频率变高    不插的电池的频率就会很低    最后也没有修好

网友:
外置一个个拆,硬盘,光驱,网卡,光板测,还有温控什么的,最后刷BIOS。就是费时间,慢慢测吧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网友:
裸板试试了,看看温度高不高,有么有规律的掉电

网友:
这种不明故障还是换板子来的快,如果报不起价把时间成本算上基本上是做亏本买卖。

网友:
这种掉电有先刷个BIOS嘛!

网友:
可以在官网升级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这种刷个bios   看看吧。。   多搜搜也许有答案 论坛上

网友:
我遇到一台神州的机器最开始进水修好后,不定进掉电,最后是连接SLP_3的电路有个元件不良导致的,楼主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