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板载内存全短

楼主(2018-05-05):
版号X555LD REV3.6 机器进水再内存颗粒附近,内存供电电感短路,全拆颗粒,屏蔽板载内存,刷原厂BIOS亮机

网友:
这个 内存 成本高。。。

网友:
把这个   拆了  就行吗?

网友A:
这个不用拆啊  多此一举 直接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拆啊  多此一举 直接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就可以了

看清楚了,全短路 少拆一个阻值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拆啊  多此一举 直接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就可以了

楼主前面不是说了,是板载内存短路了,不拆板载内存芯片,内存的供电怎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