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款的USB口一样的电源接口 NM-381A求助

楼主(2018-05-05):
用原装电源测了一下,自动触发,马上就掉电,5V对地只有28欧,但是能产生5V,3。3V待机只有2。3V的样子,按开机不能触发,这个应该是待机心片坏了吧,只有定货了;后极也没短路的,联想怎么也学起苹果来了,公共点电压也只有8V了,

网友:
个人理解,不一定对:现在的芯片功耗低了,PCB工艺也更好了,电源芯片也强大了,就不需要太过考虑电流的问题了;以前是为了降低电流,公共点电压做的高一点,同功率下电流更小

网友:
                        部分要插电池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