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60c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05):
同行的ASUS UX360超级本,不开机,待机电流0.03,不触发,待机有3、5V,无图纸,无点位,想找个BIOS刷刷都没有,官网下了个只有后半部分主BIOS,试着合成进去,故障依旧。拿着表笔一通乱点,订了个开机芯片,上图看结果!

网友A:
什么开机芯片 ?EC吗  。带程序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开机芯片 ?EC吗  。带程序的EC?????????????

EC,不带程序的   。

网友:
被开机芯片吸引到往下翻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楼主直接换ec开机了,运气不错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ux360ca不開機修復

网友B:
我看这个机器就有种要打死的冲动     28号的时候   哪一个来两个这样的机器   一个进水  一个摔过    奶奶的   结果两个笔记本一个都拼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个机器就有种要打死的冲动     28号的时候   哪一个来两个这样的机器   一个进水  一个摔过    奶奶 ...

笔记本没资料就比较难搞,能修好也是几分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是带程序吗 /

问过卖芯片的,说不带。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