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通病 老机器的,搞了很久的一不小心被我解决了

楼主(2018-05-05):
机型:DELL E6420

障:开机不显示
拆机发现主板有明显烧坏的痕迹,CD3301芯片供电脚烧毁,更换芯片
虽然引脚炸了,不过线飞的不错

裸板上机,电流上去了,麻溜的装机,再次开机,亮机了。
结果白高兴了,发现一直灰屏,测试屏借口条件全部没异常,更换上半部分还是一样,刷刷BIOS还是一样的,加焊显卡试试把,最后还是不行。
去论坛搜索一下把,看到这个帖子(DELL E6420灰屏奇葩问题-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989-1-1.html
于是开始追查DGPU_SELECT#

追查到这里,怀疑U93拉低DGPU_SELECT#,最后更换U93故障解决!
位置在这里,下次遇到秒杀哦

顺便做个小笔记,联想YOGA  S1 开机报错

保险F2902坏,更换解决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5-1-17 16:22
 会员1238736300鑫豆2023-10-18 01:27
 会员3617352元2023-2-17 10:32
 会员9016392元2022-10-14 20:48
 会员8948222元2022-9-28 18:41

网友A:
论坛上  还是  能人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  还是  能人多啊

那是肯定的,所以我都是经常逛坛子

网友B:
联想这个报错经典了 收藏了 我也做了个笔记  谢谢

网友C:
把DGPU SELECT,断开看看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这个报错经典了 收藏了 我也做了个笔记  谢谢

我也是刷了刷BIOS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在论坛上看到的,居然是保险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DGPU SELECT,断开看看能正常吗?

这个信号断开就会不正常的,灰屏的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

网友D:
很少搞到这样问题,很多笔记本很多的问题都是很直观    搞起来也是很容易

网友E:
保险坏还能报错,长姿势了,真是头一回看到

网友F:
灰屏修过南桥的,带那种芯片的就是显示芯片的

网友:
5系列的机子,算老机子了,可能你修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搞到这样问题,很多笔记本很多的问题都是很直观    搞起来也是很容易

看样子你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坏还能报错,长姿势了,真是头一回看到

这个奇葩问题我也是头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灰屏修过南桥的,带那种芯片的就是显示芯片的

南桥的我还真没搞过

网友G:
联想那个不是主板ID报错,写号就行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联想那个不是主板ID报错,写号就行了吗

我也很纳闷,结果就是保险坏了而已,论坛上有人发过我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很纳闷,结果就是保险坏了而已,论坛上有人发过我才知道的

好吧,列为奇怪问题,或者就是给保存信息的芯片供电的。???????????????

网友:
老机子 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I:
络铁工不错。飞线焊得很好。加分

网友:
很少搞到这样问题,很多笔记本很多的问题都是很直观    搞起来也是很容易。

网友J:
报错 保险 坏。留个记号 以后遇到 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是 啊,现在的新机器动不动就是板载U坏了,根本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络铁工不错。飞线焊得很好。加分

多谢夸奖,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报错 保险 坏。留个记号 以后遇到 就可以秒杀了

是的,下次遇到了就不用在去花时间纠结啦

网友K:
要是通病的话  早几年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是通病的话  早几年发出来就好了

是啊,现在遇到这种机器稍微难一点的就直接换板了,没心思研究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保存了先        。

网友M: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的呢

网友N:
F2902保险在主板上作什么用的? 芯片组的某路供电?

网友:
很少搞到这样问题,很多笔记本很多的问题都是很直观

网友:
这技术可以有 学习了  用的什么工具 推荐下

网友:
都是实打实的硬件知识点呀,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佩服    佩服佩服    佩服佩服    佩服佩服

网友:
哈哈,确实是通病,笔记本都喜欢进水的通病

网友O:
哦,看错啦,黄黄的那一块还以为是进水的痕迹呢,呵呵

网友P:
emmmmmmmm
6666  又偷师到了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网友Q:
保险坏能报错 ,记住了 !!!!!

网友R:
这样的问题搞的确麻烦

网友S:
这种问题能多发就好了,这个问题不好弄的

网友T:
最怕 飞线 向楼主学习 飞的 太好了

网友U:
做个记号,下次可以秒杀,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V:
你这机器都修到了,,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么厉害   楼主

不是我厉害,是论坛有很多贴子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保存了先        。

多分享才有进步,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的呢

具体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是传唤芯片的开启信号之类的,反正这信号不能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N:
F2902保险在主板上作什么用的? 芯片组的某路供电?

我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不知到什么电路的,好像是跟触摸板电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哦,看错啦,黄黄的那一块还以为是进水的痕迹呢,呵呵

哈哈哈,那是板子成色问题,我是换了芯片,不一定是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emmmmmmmm
6666  又偷师到了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哈哈,确实,在论坛能学到好多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保险坏能报错 ,记住了 !!!!!

恩恩,这是个很奇葩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样的问题搞的确麻烦

是啊,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查才到论坛看了相关帖子,没想到还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问题能多发就好了,这个问题不好弄的

自己慢慢研究的话有时会花很多时间,还不一定能弄好,多看帖子长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最怕 飞线 向楼主学习 飞的 太好了

嘿嘿,我自己都觉得飞的不错,但不是一次性搞定的,拆装了好几次,因为没有绿油,所以直接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做个记号,下次可以秒杀,感谢分享经验

不说一定能秒杀把,但起码是个可以注意的点,遇到就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络铁工不错。飞线焊得很好。加分

多谢支持,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这机器都修到了,,我还没遇到过呢

这机器算比较老的,以后遇到的就不多了,可能你修的都是新机器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