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8-05-05):
下午一客户那一台电脑过来说不开机 接过来  插电按开机灯亮一下 电流调到0.19掉电 心里合计 这种机器有可能是 15V这块的问题导致二级转换电压没出的问题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客户留机器维修 拆出来  大致测了一下各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阻值正常 二级电压触发瞬间也都出来了 傻眼了....看论坛里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他那个是RTC 电路的问题 电压没有给出来  量了一下 正常      凭借经验感觉是南桥这块的问题     量条件 南桥供电没出来!~  这边3.3有 到小电感电压没有 细看了一下大喜过望      电感旁边有点腐蚀    处理好装机OK

网友:
不是 3.3V         是1.05

网友:
多谢各位大佬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拍的吗、、、、、、、、、、、、、、、、、、、、、、、、、、、、、、、、、、、

对头 不然怎么能看这么清晰

网友B:
不错 不错 你的种思维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我是不行了 天天头疼

网友C:
最小系统法,不行线刷BIOS,桥,显卡,都会引起呀

网友D: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眼里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法,不行线刷BIOS,桥,显卡,都会引起呀

请注意看帖子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不错 你的种思维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我是不行了 天天头疼

还得懂得时序  就有思路  都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眼里好 。。。。。。。

修这种问题就得看眼里啊眼里好少走弯路

网友:
胆大心细  实践经验丰富 这样的人才接的板子修不好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