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充电短路,电流5A,电压从19V变12V。通病

楼主(2018-05-05):
接到一台充电短路的小Y,Y470,单独接电源能正常开机,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电源和电池一起接上,就是短路状态,拆机,打电池电感,阻值正常,把电流调到1A,接上电源和电池,发现PQ301发烫,拆之,去料板拆了一个P沟道MOS管装上,通电源和电池,故障依旧,依然PQ301发烫,打开电路图,发现PQ301和PQ302是隔离保护管,打PQ302阻值,发现短路了,拆之,更换一个P沟道MOS管,通电源和电池,正常了,下面附图纸和截图。

网友:
图纸上传不了,怎么解决。。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Y470我修的最多的就是屏接口边上一个电感和电容容易烧坏

网友:
这个Y470破机器  这么多的毛病吗  可惜遇到的少了

网友:
一般联想的机子充电有这样的坏,直接换充电管子,是p管的,解决了9成的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这种情况就是后端有短路。拉低保护隔离。

网友:
这块问题太常见 VIN大短就容易损坏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