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4寸薄屏

楼主(2018-05-05):
瑕疵屏 有大斑点   14寸薄屏
29块钱  邮费自理
QQ804710760  微信18688684859

网友:
老板有133的薄屏吗?左右4耳朵的

网友A:
你应该吧屏线接口也拍上来,虽然这种一般都是小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吧屏线接口也拍上来,虽然这种一般都是小口...................................................... ...

40针通用屏    联想  y470  y471 v470 V460   Y400  Y410P   Y460  都可以用

网友:
一般用还是没有问题吧 看着明显不 像看电影这些有影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