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兄弟修过华硕Z87-K不跑吗的

楼主(2018-05-05):
今日遇到一个华硕Z87-K的主板,收来的,说是刷BIOS出问题的,我拿起来主板拔下BIOS就刷,刷了之后上电跑吗卡直接就是FE,码都不跑,然后就不信邪不停的从论坛上下载BIOS刷,这个主板是1.04的,刷完都是不跑吗,CPU条件都满足,BIOS关键的四个脚也都有短暂的波,我最后都找了几个1.03跟10.5的BIOS来刷,还是一样,唉,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求遇到过的兄弟带小弟出坑-------------------------------------不搞了,那家伙说话难听,态度恶劣,一看就是个经常处理退货的老手,翻脸快的很,而且之前快递走了6天,超级糟糕的交易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查一下华硕的排阻,找可疑的先换换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查一下华硕的排阻,找可疑的先换换看下。

BIOS边的排阻都确认没问题了,到桥那边的二极体值也都没问题,我感觉像是CPU从桥读取BIOS的过程中出问题了,要么就是BIOS问题,但是我都淘宝买了BIOS刷了还是不跑吗,不管了,昨天6点才送到的快递,那个闲鱼卖给我板子的家伙今天就催我收货,还说话难听,我不搞了直接退给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边的排阻都确认没问题了,到桥那边的二极体值也都没问题,我感觉像是CPU从桥读取BIOS的过程中出问题 ...

那个,我想问一下排阻都怎么测啊,正常是什么情况?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想问一下排阻都怎么测啊,正常是什么情况?不正常呢?

排阻也是有阻值的呀,也可以上电量

网友D:
华硕的走进死胡同了就量一下822和472,可以测阻值,也可以上电测两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走进死胡同了就量一下822和472,可以测阻值,也可以上电测两端的电压

量过了,桥跟前还有CPU跟前的排阻都量了,电压倒是还没量

网友E:
刷这个BIOS  这个是我用的 你编程器不行的话我可以给你读出来BIN的

网友:
这个要按照不跑码的问题休吧。直接刷BIOS如果不行的话

网友F:
闲鱼没什么可信度,比淘宝更糟糕。什么东西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闲鱼没什么可信度,比淘宝更糟糕。什么东西都有。

:(师傅怎么冒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刷这个BIOS  这个是我用的 你编程器不行的话我可以给你读出来BIN的

这个我好像下过了,我师傅从网上下载的原厂的也没戏,我再试试吧,是1.04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闲鱼没什么可信度,比淘宝更糟糕。什么东西都有。

对的,因为闲鱼跟淘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售后,基本上你确认收货那么你就没售后了,不过乐趣还是很多的,我都搞了好多了,主板基本上都是刷BIOS,显卡靠眼力,华硕笔记本就靠我老板交换,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你师傅不忍一个无辜的小白挠破头也救不活一个主板,现身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好像下过了,我师傅从网上下载的原厂的也没戏,我再试试吧,是1.04的吧

对 同张板子 我的反正没毛病 需要BIN的话我可以重新给你发

网友:
看到楼主的遭遇,忍不住说几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因为闲鱼跟淘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售后,基本上你确认收货那么你就没售后了,不过乐趣还是很多的,我 ...

挺好,能玩的转也不错,没技术水平的纯小白只能进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好像下过了,我师傅从网上下载的原厂的也没戏,我再试试吧,是1.04的吧

已刷,无果,而且解压出来的格式不是BIN,好像是图画,刷了之后还是FE,估计是桥的问题,不想搞了,懒的去换桥

网友:
华硕的排阻很容易出故障。还是上电测电压。

网友:
刚看到已解决了,技术也不错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