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W519L 板号X555LP(内存帖纸LI)偶尔开机0.4掉电

楼主(2018-05-05):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拿来一个华硕笔记本,故障是说有时开不了机,到手后确实有时开不了机,但是再按一下就能开了.板载内存

     ,只是偶尔会出现 电流是上电到0.4左右瞬间掉电,但是绝大多时候都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亮机电流是0.5-0.6-0.4-0.0.7这样

单电池也是偶尔掉电,适配器电池同时也是,单适配器也是,所有能拔掉的小板都拔掉了,就一个裸板,无进水

BIOS刷过,刷完依旧,显卡A卡加焊过依旧,因为开机掉电频率太低了,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找到故障,故来求助各位大师..............

此机在正常开机时也会进系统蓝屏,经屏蔽内存完美解决,同时也测到了BIOS波形,确实未过内存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难修的,前几天碰到一个X552也是这样后来没修好

网友A:
还是内存问题吧,上次有个好像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这个的板子搞到这样真的是山穷水尽了,接下来就是集成CPU了

网友B:
你看看EC上边有没有个6脚芯片。。。,有的话更换

网友C:
刷个工厂纯净的BIOS试下,或者只能等设好示波器等掉电时看哪个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D:
可以屏蔽一下内存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屏蔽一下内存试一试,,,,

感谢,我早上来屏蔽了然后上的好的内存,到现在还没出现那种情况,希望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工厂纯净的BIOS试下,或者只能等设好示波器等掉电时看哪个信号不正常吧。

BIOS已经刷过了,工厂的,确定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EC上边有没有个6脚芯片。。。,有的话更换

感谢支招,有一个6脚不顾是EC复位和开关,我屏蔽掉内存就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内存问题吧,上次有个好像差不多的问题

敢问上次问题解决了么,我早上来就屏蔽掉了,到现在好多次了,没再掉

网友:
     要不换个系统试一下,昨天碰到一台V星MS-1437不触发,是电容腐蚀,装XP系统掉电,换W7就不掉电了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个内存是到bios里屏蔽的还主板上供电路屏蔽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的??是供电还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的??是供电还是怎么做的

去论坛找,一大把大师分享的,去找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