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 1.0 档22或53 三声报警 又是排阻惹的祸

楼主(2018-05-05):
如题 一台ASUS P8H61 1.0的 拿来是不跑码 擦擦内存条跑 53 插小喇叭一长两短三声报警  先上官网下个bios 刷上跑22 还是三声报警 插不插内存条都一样
测内存脚位发现238 3.3v 118 1.6v 问题出现 然后上论坛查了下有说238脚电压偏低   然后取下什么PU17的 还有说内存槽上边小八角管子的 我都拆了 涛声依旧
然后忍痛下个点位 只有1.02 版本的 但是差不多 发现238 118 都连接到南桥边上的一个472排阻 和边上的小三极管  其他地方都没装 压根就跟什么PU17 还有内存边上的小八角管没半毛钱关系 不知道那些网友是怎么弄出来的 最后大家都懂得 换上排阻 完美亮机
最后想请教下各位或版主 为啥我的电脑 win10系统 用QQ浏览器发帖 直接复制图片或截图进帖子 老是卡死显示插件无反应  只能一个个传附件传上来 系统也换过了 用别的电脑却没这问题

网友:
好经验  查点位  一下就查出问题了

网友:
472排阻拉低了SMBUS电压,换了排阻就好了。。。华硕主板很多排阻问题

网友A:
822是ASUS的通病,楼主你这个诊断卡多少钱?

网友B:
又是822惹的祸,楼主你这个诊断卡在哪儿买的 ,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是ASUS的通病,楼主你这个诊断卡多少钱?

淘宝拍的 80多 小苏本本和迅维店好像都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822惹的祸,楼主你这个诊断卡在哪儿买的 ,多少钱啊

淘宝拍的 80多 小苏本本和迅维店好像都有卖

网友C:
这个卡跟我的一样,我花了90..............................

网友C:
你的比我的还好一点,还能上传,我现在压根上传不了图片,我用手机上传提示unedfined,用电脑上传干脆什么提示都没有,眼看图片马上上传好了,结果一眨眼没影了,找不到了.....................有时候则是刚开始上传就没了...........再多上传几次都不行,然后直接提示今天已经无法上传图片..................我这两天发的帖都是一张图都没.................

网友:
华硕排阻坏太多了  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比我的还好一点,还能上传,我现在压根上传不了图片,我用手机上传提示unedfined,用电脑上传干脆什么 ...

我在别的电脑win7系统试过了 方式方法没问题 不知道是win10的原因还是QQ浏览器的原因 我现在都是从附件上传上来的

网友:
又是一个华硕的排阻门,以后遇上华硕只要供电时种正常,先乱换排阻再说。效率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别的电脑win7系统试过了 方式方法没问题 不知道是win10的原因还是QQ浏览器的原因 我现在都是从附件上 ...

我觉得是qq浏览器,因为我用的也是qq浏览器,手机也是

网友:
华硕822排阻容易坏,很多问题都是由它引起。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啊,还会引起内存报警,你的诊断卡那个PCI-E接口能用不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 两个3.3V

网友:
还没修过ASUS的电脑,不在电脑城修机机子,好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跟我的一样,我花了90..............................

我原来也花了90   现在花70

网友:
能找到异常电压就还算好修,就怕内存条件都满足,bios也刷了,u和内存都换了还是一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