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无触摸

楼主(2018-05-06):
苹果7同行修中频 修好开机测试无触摸  排除指纹不扣指纹排可以触摸 扣指纹不能触摸,修这个故障我们回到原点安照6s的方法维修先测量U3801的pp2V75电压是否正在测量中 发现pp2.75伏电压似有似无,那么直接更换,更换完成 装机测试 触摸指纹正常
       该故障 害死不少同行

网友:
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

网友:
苹果7 不扣触摸怎么测试出来的触摸好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