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无触摸

楼主(2018-05-06):
一台手机IPHONE 6s 接手时就观察到外壳和主板都变弯了 能开机 不触摸 测到
J4200  32# OL 正常二极体400左右
这条:AP_TO_TOUCH_RESET_CONN_L   CPU 到触摸的复位线吗? 能借别的复位线过来吗?请教大神。。
这个没有别的测试点了 怀疑是CPU虚焊 断线可能吗   不知道怎么测了。。 不想动CPU  好麻烦 手工也不好。。

网友:
这条线路上有一个保护电感,看看电感有没有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