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2.0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05-06):
故障:华硕B85-PLUS 2.0无复位维修
拿到板子目测了一下,板子很新无外观损坏,测量了各大电压都是正常的,PCI-e的A13 A14 0.39 0.41有时钟,A11无复位。
第一时间想到会不会是822的排阻问题上论坛找找看吧。
结果还真是找到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537-1-1.html
感谢这个兄弟的贴子,故障跟他的差不多。

网友:
拆掉这个管子复位正常了。

网友:
感谢  希望你多多上传 一些通病

网友:
这帖子 还告诉你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
应该是缺少了PG信号吧,导致桥不发出复位

网友: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主板没有复位了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G,由于三极管出现问题,造成桥无法接受到SYS_PG这个信号,导致全板无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PG,复位,按照时序缺少VRMPG,导致桥无法收到SYS_PG这个信号,最后导致全板无复位

网友(2018-06-30):
我的是开机正常,就是关不掉机,关机后CPU风扇还在转,谁有电路图,点位图不要,谢谢了。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G,由于三极管出现问题,造成桥无法接受到SYS_PG这个信号,导致全板无复位
总结到位,学习了.

网友:
VRMPG造成不复位,哦

网友:
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