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06):
这两天运气不错又接了一台y470,开机正常,有线不能用,之前修过0.7v左右不跑码更换网卡好的,之前修过,拆机直奔主题,换网卡,换完接电开机傻眼了故障依旧,没办法再测吧一路狂奔,测到L33问题来了,没有短路。一端是1.2v,一端0v。哈哈找个保险换上。装机,测机一切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你的运气真的是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对于完全不懂的我来说,下次也可以借鉴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不是来台捡钱的机器,呵呵,你这钱真好赚

网友:
不错,你赚的  这个钱 安逸

网友:
羡慕楼主捡钱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修这个机型都是大短,好多台了算是通病吧

网友:
呵呵,你这钱真好赚

网友:
秒杀捡钱~~~~~~~~~~~~~~~~~~~。。。

网友:
运气真不错!!不过懂得分析电路才是赚钱的真理。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就是电感引起的断路

网友:
故障很明显 定位比较到位

网友:
那旁边的2个滤波要换吗  这电感怎么会烧断呢

网友:
嗯。技术部错。运气也不错。哈哈。能修好就很牛B

网友:
感谢大哥的分享,这个问题一般很少见,但是我测机器和小芯片就爱看保险和电感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已经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