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7ISK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用适配器不行

楼主(2018-05-06):
联想Y700-17ISK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但是要蓝屏重启 ,用适配器就是显示一下联想标志就黑屏了  是怎么回事 啊

网友:
wqerqwerqwerqwrqwrqwerqwrqwrqweqwer2342q342

超人不会飞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么有换个适配器试试了,有些电流或者电源不够,也回开不开

网友A:
你用的是联想的原装适配器么。如果不是请更换原装适配器测试,原装适配器应该是7A 左右的,恐怕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B:
先检查一下适配器是否原装,是不是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适配器是否原装,是不是功率不够造成的。

是原装的 功率也是对的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进系统后用一会儿就蓝屏了

网友C:
你用的是联想的原装适配器么 你用的是联想的原装适配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联想的原装适配器么。如果不是请更换原装适配器测试,原装适配器应该是7A 左右的,恐怕你的电源功 ...

是原装的 功率也是对的 现在可以用适配器进系统了 什么也没有动    就是机械硬盘的线被进了一点水腐蚀了一根线  把线取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进系统后用一会儿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联想的原装适配器么 你用的是联想的原装适配器么

是的   客户在家里面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