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连电池能开机,显示不不在充电中,单用适配器指示灯橙色不触发公共点有8.6伏

楼主(2018-05-06):
(无正文)

网友:
板号:820-00165-A  R0712在路阻值正常,ADDP ACIN ACOK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你适配器有问题?或者不是原装?我记得有好多机器不是原装适配器就没法开机

网友(点评):
不是适配器问题,排除过

网友:
查3.42V 供电、看看此供电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这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电池,SMBUS,ISL6259周边电路几个阻值小的电阻,最后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