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有技嘉P75-D3开机几秒停机反复,查到一组CPU无供电,换一只场管开机上级驱动芯片却冒火了,这芯片很小型号8BC HWP,网上查不到,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PCB上预留了个大的芯片的位置,应该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吧, 哪位大侠赐教 ,本人图片贴不上去。
cpu
芯片
维修求助

网友:
建议您发图上来最好,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帮您解围对吧! 发图配个说明!

网友:
故障部位(红圈) 此芯片上面型号是 一横是 8BC 下面一横是HWP

网友:
故障部位图片,此芯片型号是8BC 下面一横是HWP

网友:
发个图看一下吧,技嘉有时掉电是BIOS问题,不出CPU电压,检查一下别的电压出来了没有,桥和内存这些,CPU电压是最后出来的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