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51 CPU芯片发烫

楼主(2018-05-06):
插电待机0.2A,待机电压3V 5V正常。摸到CPU芯片TPS51620发烫。、换了芯片,。把大电容拆掉换成4个330的,还是一样发烫。没办法只找图纸查问题,网上找不到东芝L551的图纸。、找到TPS52620的图纸,测到40脚对地短路,用烧机法找到有个电容坏了。拆掉后开机正常

网友:
就是这个电容坏了,拆掉就好。用红笔画出来的

网友:
一般都会换电容先

网友:
。。就这么拆掉就好了?不找个换上嘛?永不了多久又要坏了哦!

网友:
可以画出来看看吗,图片太小看不清

网友:
图片太小了    有点点不清楚     稍微的编辑一点大的   很直观

网友:
这种烧鸡都是烧19v还是35v的啊,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那个电阻标出来就省事了,,,,,,,,,,,,,,,,,

网友:
                              完全短路烧不出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芯片上有标注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