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26芯片求解

楼主(2018-05-06):
14脚高边MOSFET的栅极驱动器输出电压偏低,偏低的时候和13脚的高边MOSFET的栅极驱动器返回。的RDS(on )相通,0.002阻止。用风枪吹一下有500左右的阻止,上电正常,想问一下为什么13脚和14脚会相通。周边的电容电阻都换了,15脚是高边MOSFET的栅极驱动器自举电压输入,链接一个保险一个升压电容到13脚

网友:
12脚供电5v正常 开机后16脚开启3。3v 正常6脚1.8v  8脚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