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G版号LA-7912P 谁有这个板麻烦帮我看下桥什么型号

楼主(2018-05-06):
E1-571G版号LA-7912P 谁有这个板麻烦帮我看下桥什么型号  我的桥晶体摔掉了

网友:
我去啊~都烧成这样了啊,估计大条了哦,要修起来是非常麻烦了,搞不好还有后遗症呢!

网友:
hm65吧应该是,那机器好像是2代的U

网友:
这个的多大的电流啊   我的个去    神了     换了试一下吧   有肯能还可以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或着找卖主板的

网友:
这个是三代的南桥SLJ8C 换一个就好行了,,

网友:
看是几代CPU了 二代就是HM65 3代就是SLJ8E SLJ8C了

网友:
南桥烧成这样?还能修吗?CPU 内存其他部件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这个图纸好找啊  7系列的南桥可以通用

网友:
这个看CPU就行了,目测hm65芯片组。

网友:
楼主你查一下图纸就知道了啊,好像是INTEL SLJ8E

网友:
一般都是SLJ8C或者SLJ8E,反正这两个都我都是通用的,肯定不是是HM65了

网友:
6系列和7系列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