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8-05-06):
今天修个不值钱的华硕H61,有时死机有时CPU供电没了,有时重启,搞了2个小时,最后发现这个8脚芯片电压跳动,比较器坏了,直接更换OK

网友:
这比较器控制哪路电压?。。。。。。。。。。。。。。

网友:
电压不稳造成的,好多不稳定的现象,看着麻烦,仔细找问题,还是能发现问题所在的,群主厉害!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觉得楼主修的好简单,我怎么遇不到囊。

网友:
一般这板,都是先拆PU17  再测的

网友:
电压不稳,时好时坏的毛病最难修,楼主厉害,经验丰富。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