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维修山路十八弯,差点没拐过来

楼主(2018-05-06):
前几天同行拿过来一台G480笔记本,说是不通电。

拆机裸板测试上电0.1掉下来,再按开关到0.1又掉了,给我的第一感觉像是二级3 5v没转换出来(这里开始拐的。。。)

测量3 5v正常,触发后出来的,波形也正常。后级没出电压,是由RUN_ENABLE_ALL_G控制,没高电平,又顺着网上查,没出PM_SLP_S3#

看时序测再往前的信号,都正常,KBC_PWRBTN_EC# PM_PWRBTN#这些,都有3.3v,反正测了很多信号复位 供电pg休眠深度睡眠刷了个bios无果。然后又查南桥的条件,复位 还有个1v左右的供电,正常的,但是晶振没起振,测s3 s4阻值正常的,然后买了个桥回来,到这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过来两天,换上去,还是一样,欲哭无泪,然后开始换ec 换bios,也是不出s4 s3。再重新整理了下思路,为什么s4 s3 包括后级电压不出还会掉电,我又测了待机,按开关0.1出待机,掉电之后没待机,测了下35v pg,1.5v。(这里被忽略的重点)感觉又说得过去,因为后面的SUS_PWR_DN_ACK都出来了,再测这个好信号到的地方,第一个q1901

是由一个上拉电阻到2脚,但是上拉却是3.3v。RSMRST#_KBC也是1.5v。看来是q1901拉低了的,拆掉后自动上电0.7了。那个激动啊,QAQ,插上内存,看电流应该亮机了,我又想着怕不稳定,找了个管子换上去,还是被拉低了,又换了个还是一样,确实不想搞了,就等它空着,不过看图纸好像也可以不用,都有上拉电阻拉高了。也不是什么转换的,

总结就是自己忽略了3 5v的pg信号,自我感觉1.5v应该是正常的,才绕了很大一截,还好没有扩大故障,换下来的只好下次用了

求加分,下图纸点位bios都没分了,谢谢

网友A:
G480不是篮板的吗 这个应该是v48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80不是篮板的吗 这个应该是v480吧

有蓝板有绿板,两个板号不一样,绿板是11326 蓝板是7981p

网友:
噢噢,我说修了好多台,这个绿的还没见过  哈哈

网友:
有蓝板有绿板,两个板号不一样,绿板是11326 蓝板是7981p

网友:
纬创代工的,3,5V的片PG与RSMRST信号通过芯片逻辑的,会影响开机,修4743主板遇到过,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要将这个管子的工作原理分析清楚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看时序会用点位图。就差示波器了。。。。。。。。。。。

示波器只会测点简单的波形

网友:
楼主修机子是高手啊,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G480在山路上保持第18彎,幾乎沒有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