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南桥发烫维修

楼主(2018-05-06):
客户说机器雷击问题电源烧了,主板也没反应了,客户说机器有资料,没办法试试看,主板拆下发现不触发,确实麻烦,摸摸南桥发烫了,但是打阻值不短路,难道有供电过高了,摸到南桥边上有个8脚芯片边上很烫手,发现边上有个电容开裂了,直接翘掉不烫了,点开机好了,运气好,客户机器搞定

网友:
雷劈到 网卡芯片挂了没 能收个多少钱

网友:
开篇就是没凭没据,大哥,能不能拿点诚意出来,既然发帖怎么会没有拍照??虽然我是小白,但是,你每次发帖都是如此,你是单纯骗分么?还是来搞笑的?

网友:
这种帖子没有任何说服力,好像凭空想象出来的帖子

网友:
楼主修机子蛮仔细的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么容易解决了,楼主运气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图片是哪儿弄来的,网上的吧,那么干净

网友:
雷劈的没坏南桥真的是运气好

网友:
希望说的是真的,你可是训维出来的啊,训维的牌子在那

网友:
lou zhu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周杰伦维修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大神,能都花点时间解释一下,电容坏了导致什么什么,然后八角芯片控制的对象导致什么什么,最后是什么导致南桥发烫,给小白学两招

网友:
厉害了 但是希望下次可以发个图片

网友:
我们这修主板一般都是30元

网友:
这主板感觉不是修的那块。拍得这么好?

网友:
拆下来的网卡 你不拍照 也不发原图

网友:
应该是待机1.1V的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运气真好,反正我没用这种方式修好过。

网友:
发现边上有个电容开裂了。。。LZ运气真好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哦那个楼主丰享有的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便谢谢不怎么懂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想出来学习一下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