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死机开机瞬间电流200毫安换过U2故障没变化,3V没短路

楼主(2018-05-06):
iphone7死机开机瞬间电流200毫安换过U2故障没变化,3V没发现短路地方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一下lod 供电 电路  看看是哪一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得仔细排查啊 修手机的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

网友:
主电源发出的供电一路一路慢慢查呗,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可以直接从功能上面试出来,每个功能都试试  有漏电   有的功能打开会比较慢。

网友:
这种情况要慢慢查了,主要是电源发出的供电都 要查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的对地二极体值,看看有无明显的偏低,再加点测输出电压。

网友:
外配看没看。7代外配引起漏电的也多。

网友:
能进系统  就查功能,排查的过程比叫有意思

网友:
估计大音频 大音频问题会导致机器非常卡。

网友:
200毫安 看看硬盘的几路供电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