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进系统 花屏

楼主(2018-05-06):
各位大佬   X1  进系统 花屏  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CPU 超级爱出问题

网友:
最好排除下显卡驱动,去官网下载不要GOST的试一下

网友:
13 还是14款,,,,     碰过 加焊CPU  使用一二个月又返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A:
这样子  屏线 或者屏 吧                                                   .

网友:
这个机器接下来,都不敢动手修,一个板载I7 CPU 一个独立显卡,刚接到一台蓝屏0X00000025,内存 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板了太贵了,要是不开机就说不清了,算了不修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一下,看看还会不会花屏。安全模式不花屏的话把显卡停用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CPU不好搞

网友B:
以前遇见一个,差点都搞不亮了,楼主如果胆子大,可以把U放BGA机器上加焊,多预热看看。

网友:
修过此问题,用8楼的方法试过,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显卡问题居多,不过也要排除驱动的可能性!

网友:
直接换板,都不用想

网友:
现在 这种 吉成的 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直接换主板吧,都是CPU导致的,不稳定了

网友:
我见到这种机器也是放弃维修,修不了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一个屏幕坏了,也是花屏

网友:
碰过 加焊CPU  使用一二个月又返修了

网友:
给客户讲清楚风险。。焊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见一个,差点都搞不亮了,楼主如果胆子大,可以把U放BGA机器上加焊,多预热看看。

都焊800遍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焊CPU。,焊一个一个好。不信你试试

你是修机器的不?一看就是个外行吧。X1的那种板载CPU还是灌黑胶的,一加焊100%冒锡球出来,再测量那肯定就短路了,下次你试试,保证让你亏的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修机器的不?一看就是个外行吧。X1的那种板载CPU还是灌黑胶的,一加焊100%冒锡球出来,再测量那肯定 ...

不会啊   掌握好温度 很少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  屏线 或者屏 吧                                                   .

cpu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