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70A-G43触发跑05维修[通病详解]

楼主(2018-05-06):
此板故障,论坛有人发过,但是这是不一样的。
板子不算新了,但还是会遇到的。
板号:MSI 970A-G43
故障:点不亮(诊断卡代码05
维修过程:
这个主板是自己的,收回来放了两天就点不亮了。
因为是触发的板子,我大概测量了下主要供电发现基本正常,就闭着眼刷了个BIOS没好,才想着慢慢的修。
仔细的看板,AMDCPU,AMD桥,才想起这么个通病来。
此机的通病就是电池跳线电压(好像是RTCRST,没有细查)被拉低,原因是南桥电容腐蚀漏电导致。
这个是AMD平台设计缺陷,在散热片上贴了海棉,时间久了后海棉潮湿使电容腐蚀漏电。(在联想AMD品牌机上也有类似通病)
如果是此通病,从跳线处跑线,可以找到电容位置,发现电容一端是变黑的。
如下图是此板电容位置:
但这不是本贴的重点。我搜索论坛的帖子,发现有人发帖从旁边LDO管子那里借电飞线到跳线位置(这是个供电,拉不低),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是可以正常跑码亮机的,但是这种操作引起的结果就是低概率的不触发,以及断电后,时间不再保存,这种修复结果是失败的!但帖子内容并没有说明,这是懒惰者的杰作,是一种误导!
此种通病跳线处打值,阻值是偏低的,此板实测打值是55,排除故障后打值在200多;纽扣电池电压也是被拉低的,2.7V的电池被拉低到2.4V,跳线处短路时是0.1V
正确的做法如下:
①从跳线BAT1跑线到南桥电容位置(适用于所有此种设计的AMD平台)。
②更换此电容(不要说找不到这种电容,太多了),并把其他腐蚀的电容都加焊一下。
然后,需要把原散热片上的海绵撕掉扔掉,在桥上贴一层茶色胶带绝缘,再涂硅脂把散热片装上。
③此时,BAT1跳线的电压恢复正常。亮机图如下:
此板修复后装机测试时间是保存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总结:
现在的很多维修人员,时时刻刻都想着诸如秒杀、一根线解决之类的东西,而且我看某帖子飞的线……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偷懒,而且偷不到重点上,希望广大同行引以为戒,不要砸了自己的招牌!

网友:
师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桥上的电容腐蚀漏电

网友:
AMD桥上的电容腐蚀漏电,楼主总结的很好。谢谢!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要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讲的透彻。

网友A:
茶色胶带绝缘(又称:高温绝缘胶),这样做绝缘不利于本体的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茶色胶带绝缘(又称:高温绝缘胶),这样做绝缘不利于本体的散热

可以在绝缘胶带上面戳一些小孔 这样就有利于散热了

网友:
像楼主这么认真的人 太少了    赞赞赞

网友:
楼主思维严谨,维修一丝不苟,好作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茶色胶带绝缘(又称:高温绝缘胶),这样做绝缘不利于本体的散热

散热的地方主要在晶元,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绝缘胶带上面戳一些小孔 这样就有利于散热了

主要是电容的位置不要露出来就行,其他随意

网友:
同样是处理一个问题,但楼主做事比较严谨

网友:
楼主认真的精神值得叫人佩服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修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这种遇到很多引起电容坏的 秒杀的不错 技术牛

网友:
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2018-06-06):
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不用飞线了

网友:
楼主找到了问题的所在,也在此给广大的维修员一种规范,规范自己在写维修帖子的时候尽量找到问题的主要地方。。。。。。。。。。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 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木就是不跑码 按照楼主所测正常的CPU电压1.32V 确实偏低 抽空换个电源芯片试试 谢谢

网友:
楼主无私文献

网友:
又学了一招绝招。……。…。…。…。………

网友:
又是电容问题, 这个坑星主板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坑下去

网友:
这是AMD芯片的通病。。。。。。。。。。。。。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不过我们这里现在二手板基本没有出路了

网友:
学习中,分析的不错,不错学习中,分析的不错,不错

网友(2018-07-09):
这么直接,感谢分享,一直以为是桥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