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不稳定

楼主(2018-05-06):
华硕H81M-E开起来有时候正常 可能一天都可以用  一般第二天早上刚开机会开机不显示 有时候开机了可能会重启  但把电源接在上面  过个20分钟左右又能正常开机 换电源无效   换了主板就OK 确认主板问题   想把主板自己修下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大概问题出了哪里  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各电压有没有偏高,电压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也可能是桥,你等它不开机的时候,拿风枪调三四百度在桥上面吹吹,吹的时间不能太短,但也不能太长了,你自己把握,如果可以开机了,那就直接上BGA吧,虚焊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最难修了,因为你可能量某个电压的时候它是好的,一会儿又不行了,但是因为你已经量过了,下意识把它排除了,结果就一直绕弯子

网友:
查查IO的VIN电压侦测信号,华硕很多不稳定重启的都和这个有关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测各大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
风扇接口附近04 702管子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