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10P 单插电池屏幕无显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插电源一切正常

楼主(2018-05-06):
头痛啊  这个鸟问题 不知道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单用电池 开机  是可以开机的 内屏无显  屏幕一点反应没有   但外接显示器 是正常的   单用电源开机  屏幕显示一切正常    电源电池同时插 上开机   显示正常    但断掉电源的时候  屏幕又没反应了 画面直接 黑了   刷了BIOS 不行   CMOS 放电 不行   换屏 不行  在用电池开机的时候 屏幕上的电压 正常    开启灯管的信号都正常  就是不显示  真他吗的      火啊  这什么破问题

网友:
好像 有一个 y470的和这个问题 基本差不多 ,应该换屏就ok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的电压不一样,看下不读屏还是 背光问题

网友:
兄弟们啊  换屏这种事情 你们认为我没试过吗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77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