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暗夜精灵笔记本开机慢 刷过BIOS还是慢?

楼主(2018-05-06):
hp 暗夜精灵笔记本开机慢  刷过BIOS还是慢?DAG75AMBAD0 这是板号  除了BIOS还有啥会引起

网友:
楼主没有讲清楚这个机器的来龙去脉  机器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开机慢吗

网友:
换桥后开机慢一般是BIOS问题       如果你刷了原厂的BIOS就可以排除BIOS了       南桥本身不良也会导致开机慢      还有修到BD0     BD1断线导致开机慢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有些是这样的  1分钟左右 才亮 写过BIOS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