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X760这样花屏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8-05-06):
花屏,如图大家给看看是显存还是核心。

网友:
像这种像是核心的问题了,加焊试试了,,

网友:
等结果,咱也想知道,感谢楼主分享,加焊以后结果。

网友:
加焊吧  试试

网友:
核心,上BGA吧

网友A:
应该是核心问题     加焊试试了

网友:
这种还有可能是显存问题,这个一般用软件测显存,好像能测出来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核心问题     加焊试试了

核心和显存 花屏有什么区别?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加焊核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