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1待机0.000A无待机快速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8-05-06):
联想CFT31待机0.000A无待机快速维修(非通病)
第 一时间测量了3V 5V上管发现没得电压,应该是公供点不过保护隔离。
目测了就一个MOS没有导通,主板采用的是笔记本电路,但是这个是台式机没有充放电电路那就直接点把G极直接接地,搞 定。

网友:
简单粗暴,各位观众加了分吧。

网友:
这个得多少经验才能如此利索,快枪手,感谢分享。

网友:
粗暴,真粗暴,不负责任的粗暴,这样妹子不喜欢的

网友:
绝对通病,楼主去看看我的贴子,比你早了多少 。

网友:
这种台式机没有充放电电路那就可以这样修了,简单粗暴

网友:
楼主    你修了好多年的电脑了 没有充放电电路那就可以这样修了

网友:
没有充放电电路那就可以这样修了  楼主是修出经验了

网友A:
公供点不过保护隔离还可以把G接地呀,第一次看到
学习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一块,超市收银机的,不过公共点,我直接的也好了哈哈.

网友:
   修好电容不扣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供点不过保护隔离还可以把G接地呀,第一次看到
学习

P管可以的。对地了就没有电压了,就自然通了

网友:
我都是找那两个分压电阻,然后换掉。

网友:
这款机器 暂时还没有遇见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简单粗暴楼主底子厚就是不一样,,这种问题的直接飞线。后期会烧断不

网友:
这样还保护码

网友:
简单粗暴 我何时才能像你一样优秀

网友:
应该是通病,这么多人遇到了。学习了。下次用

网友:
这是要有多少经验才敢直接把G极对地(P沟道的MOS管把G极对地G极小于D极管子导通)管子取掉直接连一起也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