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风枪拆手机屏幕的温度一般多少为宜

楼主(2018-05-06):
手机拆屏幕,需用风枪吹吹屏幕,让胶软化,这个温度一般设多少为宜?头一次拆机,不小心把屏幕的一块弄花屏了,所以问问大侠们,求告知,这个真不能试啊

网友:
100度以下 吧

网友A:
你没有恒温台吗?反正我看师傅的恒温台是80度左右,最高不超过一百度,用风枪的话,90度左右吧,不过风要调小点,因为我想你绝对不想看到里面芯片乱飞的情景

网友:
恒温台是80度左右,最高不超过一百度

网友:
这个用电吹风比较安全。热风枪的风小,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70-80度  风速 4   一般我都这样拆

网友:
路过,学习,这是好经验,长了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
我用家用电吹风吹,结果问题搞得太高,把屏幕吹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恒温台吗?反正我看师傅的恒温台是80度左右,最高不超过一百度,用风枪的话,90度左右吧,不过风要调 ...

风枪最低100°吧   我3个不同牌子风枪最低都是100.  建议还是别用风枪

网友:
80度左右吧。用手感觉下温度。不要太热了

网友:
100度以内,你是拆框还是拆外屏啊,牛人这么多?

网友:
60-80这个温度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