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 无CPU供电维修也许通病碰到几片了

楼主(2018-05-06):
    华硕A58M-E  上电 无复位 测电压 CPU供电 不正常 0.4V 测开启信号1.4V 明显不正常 正常是3.3v

继续测
PR602另一端 应该是2.5V图纸有标  测的电压是1.4 不正常 继续往下测 PU602有3V转换2.5V 就和以前华硕主板的五脚转换管一样的功能   测开启和供电都正常 输出应该是2.5V 现在只有1.4V  两种原因转换管子坏和有短路拉低  测下对地 无异常  直接换PU602  通电复位出来了 装CPU读数了 主板修好!  这个管子以前 我没有就用华硕主板是的五脚转换管改过电路 电压也正常 是2.5V开机什么都正常 就是关机 风扇一直转 其他没问题

网友:
高手 佩服 牛逼 有点位图确实帮助也很大  有经验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