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4890 打印复印全黑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6):
如图,晒鼓已经整个换新的了,还是打印复印全黑,可隐约看见图像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根据你这个图片的情况来看,是高压供电出故障,与鼓的主充电显影充电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

网友:
拆过没?怎么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拆过的话,估计是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