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鼠标闪烁消失,选中A却出现B,拆触摸板键盘刷BIOS无果

楼主(2018-05-06):
如题,这个本其他一切正常,只不过在系统里面的话,有时候打字鼠标会消失,找不到,比如说我在36O浏览器里输入网址那一列,输入随意几个字符,然后鼠标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我用另外几个浏览器这样试都正常,新建个文本文档也是正常,就以为是浏览器有问题,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酷狗,再搜索那里打字,又出现了那种问题,鼠标消失之后只需要晃一下触摸板就出来了,我就装了个系统,你以为正常了??下面就是你们最怕的(但是!)但是!!,装好系统问题依旧.............进PE里面试了下,结果变成了选中一项结果出现另一项,就是比如我双击打开分区工具,出来的却是”我的电脑“..........以为键盘或者触摸板哪里连电了?结果吧键盘触摸板的线都拔掉,用外置鼠标还是不行................我这会儿有点懵了都,拆出版子看了看,这款是双BIOS的,刚好论坛上有,刷吧,两个都刷了下(有的双BIOS必须一起刷,不然不是不亮就是无限重启)结果,BIOS倒是没问题,能亮,进PE试了试涛声依旧....................有没有人还有其他思路的啊,我是没办法了

网友:
我去,怎么成这了......................

网友:
我再复制过来发一遍,话说这应该不算灌水刷分吧? 如题,这个本其他一切正常,只不过在系统里面的话,有时候打字鼠标会消失,找不到,比如说我在36O浏览器里输入网址那一列,输入随意几个字符,然后鼠标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我用另外几个浏览器这样试都正常,新建个文本文档也是正常,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酷狗,再搜索那里打字,又出现了那种问题,鼠标消失之后只需要晃一下触摸板就出来了,我就装了个系统,你以为正常了??下面就是你们最怕的(但是!),装好系统问题依旧.............进PE里面试了下,结果变成了选中一项结果出现另一项,就是比如我双击打开分区工具,出来的却是我的电脑..........以为键盘或者触摸板哪里连电了?结果吧键盘触摸板的线都拔掉,用外置鼠标还是不行................我这会儿有点懵了都,拆出版子看了看,这款是双BIOS的,刚好论坛上有,刷吧,两个都刷了下(有的双BIOS必须一起刷,不然不是不亮就是无限重启)结果,BIOS倒是没问题,能亮,进PE试了试涛声依旧....................有没有人还有其他思路的啊,我是没办法了

网友:
看不清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