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70 bios

楼主(2018-05-06):
版号:CE570NM-A831 REV3.0.进水维修好备份的,不知道别的机器刷呢会不会开机慢,不是修改的bios。 e570 CE570 NM-A831 REV

网友:
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

网友:
这种一般要刷原厂的,不然亮机慢,上一个原厂的,大家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