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3.3V大短如何快速的确定是那个零件

楼主(2018-05-06):
台机3.3V大短如何快速的确定是那个零件 同样适合 5V,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5ODE4M3xlODJlYmMzZjkwOWNkYTQ1Yzg4OGY4ZWM3ODBhZTViY3wxNzc2OTUxNjc4&request=yes&_f=.pngattach://1698183.png

网友:
找小电容小电阻好费时间 的  上次 有个把所有的0值电阻给拆完了3.3才不短  有大虾有没有高招哦    有的给你下载 分 来悄悄的告诉我吧

网友:
网卡,声卡,io,桥,一般我都是先量这几个零件旁边的电容,看看哪个短路的多,一般大部分都是网卡短,桥短的一般usb数据也会短,如果usb也短了,基本桥挂。

网友A:
台机3.3V大短 烧机了 大多数不是网卡就是桥

网友:
烧机大法呀
这个桥EC 网卡,声卡都有可能的

网友B:
如果不是那些多灰进水的,基本就是桥跟网卡,如果是受潮之类的就烧机

网友:
快速的就是烧,不过风险也大,不是特急,少用。

网友C:
短接电源强行烧鸡不过短接没反应的就没办法了,或许可以用电流表,找到需要测量的地方,吧电压调倒那片区域应有的电压,直接吧电接上去试试,比如测CPU就调成1.2V,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CPU供电的场管(表笔的意思是吧电流表接到万用表表针上,这样比较方便),测内存就调1.5,虽然不知道行不行的通,至少值得一试

网友:
几个芯片就是桥了吧 感觉好多都是桥 你待机桥烫不烫就大概知道了

网友:
流程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是没招,直接换新的= = 待大神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3.3V大短 烧机了 大多数不是网卡就是桥

好多现在都 是外围的小零件坏 ,先干芯片代价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电源强行烧鸡不过短接没反应的就没办法了,或许可以用电流表,找到需要测量的地方,吧电压调倒那片区 ...

.强行烧鸡 有后遗证  一个问题好了 又出一个奇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那些多灰进水的,基本就是桥跟网卡,如果是受潮之类的就烧机

我遇到的都是坏外围也零件的多

网友:
看到有这么多的方法都能试一下,大受启发。

网友D:
用3.3V5A大电流烧机,电源内阻一定要小,线一定要粗,不然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3V5A大电流烧机,电源内阻一定要小,线一定要粗,不然不会发热

麻烦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刚学习

网友E:
江山人才辈人出哈     说烧鸡有后遗症的是 错误操作习惯了吧  例如5V短路 你就5V烧鸡  哪怕你一万A的电流 他也不会烧掉正常的零件   众所周知电流越大 成本越高价格越贵      普通5A的电源很多是烧鸡无反应的  那就用绝招哈 用四个手机电池并联 秒烧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江山人才辈人出哈     说烧鸡有后遗症的是 错误操作习惯了吧  例如5V短路 你就5V烧鸡  哪怕你一万A的电流  ...

5V短路用5V烧鸡的话,往哪搞那摩多电池,不过电流表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短路用5V烧鸡的话,往哪搞那摩多电池,不过电流表应该可以的吧                                     ...

最廉价 也是最快速的方法  这都是业界秘籍  你也可以买20A的电源哦 不过 一两千元价格    5A能烧出来那最好   电流表只是一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