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uefi报错。bios不能保存

楼主(2018-05-06):
时间:2018年5月6日 17:35:42
地点:岳阳市 网罗天下电脑
故障:不能保存bios

    客户(学生)提着一台笔记本过来说电脑 B  I   O   S  坏了。问我能不能刷。

随便测试了下,开机正常报 uefi没找到硬盘错错误。以为简单问题

进bios修改成win7模式,断电重启又复原成uefi。

根据经验怀疑rtc电路问题

报价60,准备开干。拆机。。。。。。。。。。。。。。。。。。。。。。。。

拆机后发现大面积进水(由于是进水机器,打电话给客户说清楚。是进水问题不是bios),洗洗刷刷,上bga烤干。

测试电池电量不足,以为是电池没电。换了两三个还是拉低(1.1v左右)。

打开图纸和点位

查找rtc相关电容全拆掉,上电池测试(0.3v左右)

到这里有点怀疑是桥问题了,但是还是不死心。把rtc电池连接的电阻也全部断开后还是一样拉掉

只有一根线连接桥的,走的主板内部看不到线没办法隔断。

上bga烤桥(cpu桥二合一的主板),最高温度调到150度,

以前烤二合一的桥直接挂了,由阴影了不敢上195度了。

烤完冷却,接电池测试电压直接被拉低到0.2v到0.3v左右。
心里凉凉的。白忙活了一下午

附上,开机图。

网友A:
就这样没有了下文!这是求助帖吗?还以为发现新大陆了呢!

网友B:
直接装UEFI的就行啦直接装UEFI的就行啦

网友:
好无语你这是好了还是没有好,这贴发得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报价60 牛B了.................................................

网友C:
这行业还有啥前途?报价60,白忙活一下午,合一桥坏了吧,有几个会搞合一桥?换板,客户直接买新的,感觉很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行业还有啥前途?报价60,白忙活一下午,合一桥坏了吧,有几个会搞合一桥?换板,客户直接买新的,感觉很 ...

如此偏激的图片,你竟然用来做论坛账号,我同样感觉很悲哀啊

网友:
楼主啊   下次我到我舅舅家里去    就到你店里参观见一下   我舅舅家就在岳阳市的对面   君山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技术

网友:
这个报价吓到我了 我收这个价格估计得倒闭了

网友:
这是还没有修好啊 最后咋解决的啊

网友:
就冲这价格  弄不好是应该的          我这进水  键盘坏都免费送他一个

网友:
报价60注定你这机修复不了,维修市场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你这60块我看也没动力去修复好它,清洗用的洗板水,BGA烧烤的电费,以前你的房租费都注定了这样的结果,所以不要纠结于此

网友:
你的经验就是——白忙活了一下午。

网友:
就算是bios问题报价60也忒低了点吧........

网友:
rtc电路问题还能开机,也是奇怪了,60价格报的太低了!

网友:
这个我至少报150,还要看后继维修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俺碰到过,刚接到手时刷,洗,吹,弄干后仔细检查腐蚀的元件,修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弄好。后来干脆不修了,放到一边,几天过后主板神奇的复活了。

网友:
对你只能是无语,你这价格都把同行搞死了!我清灰一次还要收50元,你修主板居然收60!!!!!!!

网友: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这个60的报价,以为楼主少写了一个零呢!原来真的是60啊,那难怪这个情况修不好,成本也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没有了下文!这是求助帖吗?还以为发现新大陆了呢!

心凉了,白忙活肯定是没有修好。桥 rtc微短路

现在有个思路接个手机电池怎么样

网友:
这机器不是很好修的,我以前修道过没修好

网友:
六十块钱。。。。。。。这就算是复杂的问题别人也以为你是随便摸两下就好了的呢

网友:
这个一般不好修的,,,,ppppppppppppppp

网友:
报价太低了,市场会搞乱的,我们这边起步价120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确实生意不如从前了。维修量小了很多,价格也提不起来了。用电脑的越来越少。

网友:
装一个自动校准时间的小软件。。。。。。。。

网友:
才60 ,还是去搞手机好一点。。。。。。。。。。。。。。

网友:
桥坏,,,,,,,,,修不划算

网友:
一看你这个报价,心里都凉了,60元还用的着拆机修吗?太扰乱市场了,拆机清灰最低50-80,拆主板刷BIOS 120起,维修电路200起,四代以上的板载CPU那种更要收高点,不然一天下来,你都吃不上饭,交不起房租了。

网友(点评):
知道市场怎么作死的不,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技术,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水这么多还能救得活。不错不错。哈哈 。

网友:
就算是RTC一个电容问题,60报价也是低了点

网友:
装一个自动校准时间的小软件。。。

网友:
看你的报价,估计要倒闭了。。。

网友:
看到你报价60 我们心里也凉凉  60? 你咋不去贴膜算了 还修啥电脑 清灰这一般都80

网友:
修主板才60,我宁愿上网看电视,

网友:
CPU估计已经挂了,只能装UEFI模式的系统了

网友:
确实不好干现在   但是价格太低的话影响市场行情

网友:
报价60,是打错字了吗,笔记本清灰都收50起步了,复杂一点的机器都七十到八十

网友:
哎。看你这报价,心都凉了。。。

网友:
现在维修真难做啊 价格报低了 房租交不起 报高咯 太黑心

网友:
60块钱能干吗 。。。。吃顿饭都20块钱  一台笔记能解决?

网友D:
      60元  太低了   我们清灰都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元  太低了   我们清灰都50的

我也感觉太低了,只要是新开的店。聚生意。下次注意价格

网友:
确定不了就不要先报价格呗,等确认了稳定在问修还是不修,这样还有抬价的可能性

网友:
时间不能保存, 的确很麻烦呀

网友E:
进那么多水是不是还有地方断线呢,还是直接U拉低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那么多水是不是还有地方断线呢,还是直接U拉低了呢

直接拉低了,应该是cpu拉低。

rtc线路除了通cpu 的,其他全部隔断了还是一样

网友F:
要干主板的只要不是太老就不要报几十块钱,装个系统都要三五十呢。就算只是耍BIOS起码也要保个一百块,要是客户觉得贵借他工具喊他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干主板的只要不是太老就不要报几十块钱,装个系统都要三五十呢。就算只是耍BIOS起码也要保个一百块,要是 ...

这个可以,下次价格上调
价格低了,房租都保不到

网友:
                 维修心细就可以了  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UEFI的就行啦直接装UEFI的就行啦

恩恩,也怪我没跟客户解释清楚。解释下可能还能收到个装系统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