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iPhone7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8-05-06):
iPhone7反复重启维修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直营店的王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iPhone7反复重启的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白苹果反复重启

【故障分析】白苹果反复重启故障,在6S以上的机型,不过基带多半会白苹果重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刷机看报错来判断故障。尽量不要第一时间刷机,因为如果真的是基带部分问题,刷机也多半是报4013.如果iPhone7的话,就算基带S5死的话,还能修成游戏机。如果刷机的话,就彻底报废。那么我们就先不要刷机,直接对基带部分打值。

【维修过程】
由图中可以看出,基带电源输出15LDO供电。首先测量这15LDO供电。进行打对地阻值
当测量到LDO3的时候,发现阻止只有1.这就不正常了。
原理图中可以看出,LDO3供电同时连接XCVR0_RFXCVR1_RF大小射频IC
那么也就是说,大射频,小射频,基带电源这3个芯片任何一个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中间滤波电容除外)。

拆掉小射频IC,然后在对着LDO3线路打值

拆掉之后LDO3供电线路打值460了。阻值正常了。更换小射频IC。但是故障现象依旧。仍然是白苹果重启状态。
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是之前LDO3线路短路,导致基带电源烧坏。

更换基带电源IC
【维修结果】更换之后刷机正常通过。由于不知道客户的ID账号。维修完成。

我是分割线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固定电话:0571-81950567‬
业务手机:15314619527
微信:15314619527
QQ:77767711

网友:
感谢版主!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问一下版主怎么修成游戏机,最近正玩一款游戏,能告知的话,收一台玩

网友:
楼主高手啊   白苹果 6 是CPU 和硬盘 故障  7以后就变了

网友:
六s以后时序就变了。。。。。。。。。。。。。。。。。。。。。。。。。。

网友:
虽然是在迅维实地出来的,但还是菜鸟,一直在学习。

网友:
经验是通关不断的实验积累的,楼主给了街景,感谢王工

网友:
基带CPU坏了又被人刷过机的,这种怎么处理才能开机,我有一台基带CPU短路,一直放在那里,如果可以修成游戏机也不错!

网友:
看楼主分析的很清楚,看来已入行多年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以后又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版主怎么修成游戏机,最近正玩一款游戏,能告知的话,收一台玩

只要不刷机 如果是基带CPU坏导致的换基带CPU后就能正常开机 但是不能恢复系统及刷机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了,感谢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了,感谢一下。。。。。

网友:
经验是通关不断的实验积累的以后又可以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