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通病显存故障如何解决彻底大神们说说看

楼主(2018-05-06):
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修了一台学生的联想Y400开机不显示,,这个故障大家都很熟悉了,显存坏,当时直接加焊了一下可以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多月就挂了,,拿来和客户说过保修需要自费,,客户同意。。然后就问客户是不是打游戏,,客户讲是打游戏用,,然后就直接换了一个显存,感觉这样靠谱一点,,因为有料板,,换好之后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左右还没过保修就挂了,,搞得我也是很郁闷,,这机器改不了集显,,加焊一下显存又正常,,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所以来问问各位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搞稳定点,,

网友:
没有的改   只有换

支持 反对

网友A:
这个机器 一般换了显存 短时间内不会返修的  若再返修可以确定下是不是别的显存问题

网友:
有的是显卡问题吧  不一定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是的,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这类型的真要分清,难

网友:
这个难道显存是通病,真没试过来,但以底是那一个显存了

网友:
是有专门软件测的吗,大神告诉下我

网友:
说真的,有什么软件测的吗,我真没有换过显存了

网友:
有什么软件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一般换了显存 短时间内不会返修的  若再返修可以确定下是不是别的显存问题

这个到没有注意,,客户拿来就直接搞通病的那个显存,,下次如果在坏就把8个显存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没有注意,,客户拿来就直接搞通病的那个显存,,下次如果在坏就把8个显存全部换掉,,看看

还有这个机器用鲁大师一测试就80-90度温度很高,,

网友:
显存换过还会坏也是无语,是不是焊接的不好

网友:
加焊也不会只用一个月吧

网友:
刚换显存不可能一个月都用不了吧,可能显卡有问题吧,这机器温度太高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了,都第二次拿回来了。

网友:
壳子断了吗?断了的话换壳子

网友:
壳子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刚刚好造成这个位置受力?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换完显存后在上面给它加一片散热软胶垫.

网友:
这通病显存我都是买新的 2个一换   目前没有返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感觉还是要想办法改集成会更彻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感觉还是要想办法改集成会更彻底一些!!!

这个机器是改不了集显的,,我也想改啊

网友:
这个机器感觉还是要想办法改集成会更彻底一些!!!
小坤0
这个机器是改不了集显的,,我也想改啊
详情

网友(2020-01-23):
断了的话换壳子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出问题